關于增益1和增益2

楼主(2007-11-23):
請問在有些伺服系統中,會同時出現位置增益1和位置增益2,同樣速度增益也會有,請問兩者有和區別呢??調節的時候以哪個為主呢??

网友A:
这和每个厂家的产品有关系,还是要好好看看说明书才是最主要的 。

网友B:
比如三菱的,双增益分别针对不同的速度段,好像位置的1,2对应的速度高低恰好与速度的对应关系相反。最要目的是在不同的速度区段取得不同的响应效果。

楼主:
恩波,可以再详细些么???
三菱的增益好像有很多,PG1,PG2和PG2B等   你说的对应不同速度段好像是指PG2B吧??用于增益切换的    但PG1和PG2又有什么区别呢??我看三菱的手册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区别啊

网友B:
是“波恩”,论坛还真有一个“恩波”的!

具体是哪个增益参数,记不清了,抱歉! 不过三菱的手册上有所描述,另外,楼主如果手头有伺服,试着改变参数,体会体会,应该更好。

网友C:
三菱的两个速度比例增益,我真的是问三菱也没问明白。

网友D:
我用过多个PID的,不过不是三菱是590直流调速器。用在龙门刨床上,实现极高速刨削和极低速铣削

楼主:
to 劉斑竹:

手冊上針對這兩個增益表述如下:“速度1通常沒設置,速度2在系統剛性過低的情況下進行調節”,看完之后沒有任何啟發,感覺和調整位置增益沒什么差異   真是有點頭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