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请教:关于TWIDO

楼主(2007-11-23):
怎么提取字的高8位存储到另一个字中?比如TWIDO的时钟设置问题

网友A:
所有plc都适合的方法是:将此字先和16#FF00逻辑与,然后右移8位即可。

楼主:
谢谢丁工,恍然大悟!
再问个问题可以吗?TWIDO的移位指令的操作数只能是常量吗?要是用到变量,该怎么处理?

楼主:
丁工也不来了,是不是TWIDO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B:
TWIDO的移位指令可以针对变量啊,比如%MW和%QW;[%mw10:=shl(%mw11,8)]

网友C(2008-01-08):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丁是高手。

网友D(2008-04-19):
一位一位取一位一位付也可以

网友E:
互相帮助真好。
这样大家都有收获。

网友F:
搞技术就不应该藏着掖着,大家都没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