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关于fx1s的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7-11-23):
请问,FX1S的高速计数器是c235给x000计数的,我怎么样让他给y000的脉冲输出计数安全又可靠呢?拿线连起来可以不?

网友A:
我知道西门子200里面可以对高速计算器计数设定,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设定对输出点高速计数,不用接线的.就不知FX1S是否有这功能,你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B:
可以直接连起来
后者接一个光电耦合器

楼主:
哦,是实践证明过的方法么?

网友C(2008-04-07):
可以用X0来计数Y0的脉冲,把Y0点输入到X0是可以的,但你用Y0输出脉冲应该是为了控制其他的东西吧,不是简单的来试验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