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求助:EVIEW MT506L触摸偏该怎么校正

楼主(2007-11-23):
EVIEV MT506L 的人机触摸有点偏该怎么校正?
请指点,谢谢啦

楼主:
太笨了!它后面有1 2 3 4 ,四个拨码开关,把1号拨上去就可以出来触摸校正的画面!
我有点儿自问自答了,想了一早上都没想起来就发帖问了.

网友A:
遇事 先动脑子

网友B:
手册上有讲

楼主:
触摸屏,四线屏,时间用久了,会出现偏移的现象,校正也无济于事,只有换触摸面板了!

网友C:
有没有考虑换一个屏呢?

网友D:
又学一点

网友E:
提供MT506LV4CN的触摸板。13533506382

网友F(2009-07-26):
各位大侠:在下有问题请教,如有知道的请告诉,这里先谢了,我用电脑和MT506LV4CN连接不上,显示通讯超时,{和PLC也是一样]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MT506他后面有4个拨指开关也不知道怎么用,是不是设置不对呀,有谁知道请告诉我,谢谢,谢谢你了,

网友F:
有谁会用FOR指令,麻烦讲一下,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G(2011-07-05):
EVIEV MT506L 的人机触摸它后面的四个拨码开关是什么用途?

网友G:
EVIEV MT506L 的人机触摸它后面的四个拨码开关有什么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