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春日变频怪现象

楼主(2007-11-23):
最近在修一台春日11KW机器,客户反映平时使用启动,运行时都正常,只有在减速停止时,频率下到260HZ左右时就立即报 OC 故障,
查来查去也没找到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

网友A:
260HZ?高速电机?

网友B:
查看一下减速时间是多少,如太小设大些. 无锡市英福电气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INVE中频系列变频器,参数设置与春日相近.
英福中频系列变频器广泛应用于机械高速磨削系统系其变频调速范围可达0~3000HZ,其独特的航空全封闭结构,可防止油雾水气对变频器的损坏,特别适用于工作环境较差的地方使用。

楼主:
是高速电机,太奇怪了。
加速和运行都没问题,
就是减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