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关于子程序的扫描

楼主(2007-11-23):
请问在执行子程序时,PLC是否扫继续描主程序?就是说扫描周期因为子程序较小而缩短?

网友A:
应该不会了吧,我知道在调用子程序时PLC就立刻去扫描子程序,等它扫描完后再回到是次扫描主程序的地方

网友B:
同意。
其实PLC程序和其他语言是一样的,不用去考虑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C:
如果你在某個掃描周期內執行了子程序,那么,該子程序的長短(也就是步數的多少)是會影響到本次掃描的時間的

楼主:
影响不大是吧,那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掃描周期的一點點時間還不至于影響到你的設備運行時間!!
但 編程的時候不是完全可以不考慮掃描周期 看情況而定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我懂我心在 2007-11-23 16:12:00 发表的内容:
同意。
其实PLC程序和其他语言是一样的,不用去考虑扫描周期的问题。
--------------------------------------------------------------------------------------------
你加5个定位模块,你就知道扫描周期重不重要了!

网友D:
程序大,扩展模块(定位、数据转换)多,特别是想得到高速处理时,你就要考虑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