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KW电机用多大空开合适?

楼主(2007-11-23):
三相380v,10KW的电机主控回路中,到底加多大的空气开关合适?

网友A:
用DZ47-63  32A的就行

网友B:
一般来讲,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可通过公式I=电机功率/额定电压x电机功率因素x电机效率估算求得.因此,三相380V/10KW电机用25A或30A的空开即可.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最好配个60安的这样不需要经常换。

网友E: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和空开的额定电流选择是两码事
起码要用32A的
要看电动机的运转工艺的

网友F:
要看负荷情况,普通电机启动电流小的可以选用32安的,如果是风机还是选用5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