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KW电机加多大的空开

楼主(2007-11-23):
三相380v,10KW的电机主控回路中加多大的空气开关合适?

网友A:
自己可以算的。40A足够了

网友B:
20A就够了.

网友C:
算法:额定电流大概20A,按其电流的1.7倍算,34A,

网友D:
32A的就可以了

网友E:
可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25942

网友E:
不好意思,链接错了,上面的链接地址是 根据电机功率选电缆截面的帖子。
同意楼上,选32A.

网友F:
同意32A
但一定要用电动机保护的空开!
不然也是不行的

网友G:
避开电动机的启动电流

网友H:
用代电流保护的32空开

网友I:
如果开关质量过关的话选D32就可以了,但市面上有好空开达不到标称的电流值故最好还是选D40或C60。

网友J:
选32的马达保护开关

网友K:
如果您使用降压启动时,这个开关您可以使用32A,如果您使用此开关直接起动电机那么必须使用40A的。但是,无论怎样20A的空开是不行的!

网友L:
   应该是用32|A,但是还有一个启动电流和空开的质量问题,还是用40A的保险一点。

网友M:
应该用40A的空开,可以耐受启动电流,并且不影响短路保护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