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

楼主(2007-11-23):
   S7-200编程时如何象使用其它符号表中符号一样使用S7-200符号表中的符号?在符号表中已存在S7-200符号,但在定义符号对话框的现有符号中不显示S7-200符号(系系统固有的对SM相关的定义),如何能在此对话框中显示和快速使用?请诸位指教

网友A:
在符號表內插入S7-200符號表,然后再程序中單擊您要使用的符號名,右擊鼠標,選擇“選擇符號”項,然后就可以選擇了。

楼主:
    to yuanle
    自己创建的符号内容,编程时输入地址时单击右键,在快捷菜单中只出现5个符号名称,其余在"定义符号"对话框中的"现有"列表中出现,也可用.在符号表中插入了S7-200符号表,在编程输入地址时的右键菜单中即没有S7-200符号表中的符号出现,在"定义符号"对话框的"现有符号"列表中也没有显示;我用的STEP7 miro win3.2sp4;在S7-200符号表中的符号用复制粘贴是可用的,就是不象自己创建的符号表的符号那样方便.

楼主:
    to yuanle
    自己创建的符号内容,编程时输入地址时单击右键,在快捷菜单中只出现5个符号名称,其余在"定义符号"对话框中的"现有"列表中出现,也可用.在符号表中插入了S7-200符号表,在编程输入地址时的右键菜单中即没有S7-200符号表中的符号出现,在"定义符号"对话框的"现有符号"列表中也没有显示;我用的STEP7 miro win3.2sp4;在S7-200符号表中的符号用复制粘贴是可用的,就是不象自己创建的符号表的符号那样方便.输入地址时的快捷菜单中没有"选择符号"菜单.

网友A:
看來我們的起點不一樣哦,我用的是Step7 MicroWin V4 SP5的版本。

楼主:
    现在搞明白了,在选项中将编程环境或指令集选择为IEC 1131-3后,插入符号表中S7-200符号中的符号可用;在指令集为SIMATIC时S7-200符号表中的符号使用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