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控制器的信号最小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7-11-23):
或问:输出是直流16mA,输入4mA的PLC ,可以控制伺服系统吗?

网友A:
看具体伺服的输入输出接口的电平和电流定义。

网友B:
不记得有什么伺服的控制信号是电流,电压信号比较多。

网友C:
楼主说的是驱动IO端子的电流要求吧,具体还看你用什么伺服。

网友D:
应该可以了,16MA足可以打开发光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