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正反转检测

楼主(2007-11-23):
请教:
    选用EX型PLC,用X1端检测输入脉冲的方式来检测电机是否被卡死,如果电机卡住,则电机反转,延时0.5秒,然后电机又开始正转,如此循环。电机转速为360r/min,每圈光电开关检测两次,请问如何写这段程序?

网友A:
你PLC外部用光电开关的开还是闭啊

网友B:
电机加速后用一100ms计时器检测c236,先清c236,时间到大于0表示运转,等于0卡住,比较之后清时间和c236,试试。

网友C:
用计数控制呀。。

网友D:
就你说得工艺做啊,呵呵,很简单啊

楼主:
谢谢各位!用计算脉冲的方式,不知道能否行通?

网友E:
用时间控制就可以的

网友F:
应当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