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计算问题:

楼主(2007-11-23):
我用加法指令,把两个数相加后,和为负数(-45),存入D180.下面用乘法指令(DMUL)时,调用D180,监视时值显示为K65491,为什么D180为从负值变成正值?如下:
ADD D74 D170 D180
K1455 K-1500 K-45
DMUL D180 K120 D182
K65491 K7858920

网友A:
DMUL换成MUL就行了。

楼主:
因为D180里的值有时会大于1500必须用DMUL指令.所以不能改为MUL指令,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请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上面说得对,DMUL指令改为MUL指令后,计算结果就正常了,谢谢ZJQ. 可是用DMUL指令负数为什么会变?还不是明白

网友A:
你先了解一下台达32位暂存器的构成是D+1 D位组合及最高位为符号位。如果D180大于32767或小于-32768,你ADD就用DADD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