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KB319740的问题

楼主(2007-11-23):
操作系统:番茄花园WINXP
安装软件:KB319740
问题描述:因装西门子的组态软件WINCC,而安装了补丁程序KB319740,装完补丁程序重启开机,发现所有原系统的个性化设置都不复存在了(开始菜单和逻辑分区下的个性化漂亮界面都改为了普通界面和白颜色那种任务栏),我比较喜欢以前的设置,所以想请教大家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回?改回后是否会影响KB319740?大家有没有遇见这个问题的?清教兄弟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解决吧,根据这几天装机的经历,希望还不太知道的先生女士们,别走我这路了,那就是装系统最好用原版,别贪图好看的界面,就没事了!

网友A(2010-06-15):
这是我在装WINCC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提示说是安装程序检测到此系统上的Service Pack版本比你要应用的更新版本要高,没必要安装此更新,为何KB139740补丁装不上?难道是我的系统与那补丁不兼容吗?我的系统是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 2002 Service Pack3,是GHOST版本的系统,希望各位帮我一下,谢谢了!急急急呀!

网友B:
你的那个wincc版本估计与Service Pack3不兼容,试一试装个Service Pack2的xp专业版系统。

网友C(2010-08-07):
如果SP3是后来升级的,可以在“添加或删除程序”里边卸载,再装KB419740;如果按照德是SP3系统,那就只能重装SP2的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