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估测电瓶的容量?

楼主(2007-11-23):
一台用作启动发电机的电瓶,12V,195AH,用了一段时间后,电压感觉容量不足,又没有电瓶容量测试表,有没有其他的简单的测试方法,大概能测知其容量呢?   测其电压是12.7V   .  求指点!!!!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求教啊!求教啊!

网友B:
比重计看看电解液的密度。10元~15元左右一个,蓄电池专用的

网友C:
比重计简单,一插一吸一看。红蓝分明

网友D:
比重计看电解液的密度,只是反映电池有没有充满吧。最好是做一次完全的充放电实验。找一个放电电阻,记录放电电流,记录放电时间,记录电压。一个周期就能确定电池的容量。估算的办法是电池完全放电,电压下降到10.2伏左右可视为放电完全,然后充电,看充电电流,充电时间。充电电压最大好像能到16V左右。

楼主:
比重计的方法试过,不管用,“心有”朋友的方法看上去麻烦一点,不过我还是想试试,谢谢!
以后回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