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2ah系列

楼主(2007-11-23):
欧姆龙cpm2ah的新plc使用之前需要设置那些参数啊?是不是默认的设置就可以用啊?请各位师哥不吝赐教,小弟是个菜鸟。

网友A:
默认的设置就可以用

网友B:
要设置什么啊,就这样用阿,

网友C:
设置什么呀??

网友D:
在设置里把 模式 改为 监视或运行 不要选择 使用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