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电机两用一备,一台故障切换另一台

楼主(2007-11-23):
最近做三台电机,两用一备,一台故障切换到另一台,只有运行状态反馈和输出信号。有那位高手望指教以下,能粘一点程序那就更好了,多谢兄弟们了。

网友A:
老大,都那样的清楚了,你还要什么呢,
程序??不会吧

网友B:
先试简单的:两台用,一台备,(不需定时轮换)
1,用机:有‘开’就开,串本机的故障保护
2,备机:也是有开就开,串本机故障保护,单加多一个开机条件:就是任一台用机的故障

网友C:
记得2001年做过这样的工程:2用1备、故障切换、定时切换、软启动器启动,下面是我给你的参考程序:
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控/电安换热站.rar

网友D(2020-04-17):
引用 网友C:
记得2001年做过这样的工程:2用1备、故障切换、定时...

大哥,能在发下吗,我也想学学。自己搞了老久了,还是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