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指教

楼主(2007-11-23):
 各位高手,目前我用3个PLC S7-300做个工程,要用到DP通讯,但我对PROFIBUS不通,请教
1.调用SFC15/14来打包发送/解包接收,在CONFIGURATION中定义了主从通讯区,I/Q的地址在实际的主从站中有何具体的意义?
2.还有如下
          CALL "DPRD_DAT"    SFC14
           LADDR :=W#16#0
           RET_VAL:=MW2
           RECORD:=P#DB1.DBX0.0 BYTE 10
       这段的解释是:把IB0-IB9中的数据包解开并存放在DB1.DBB0-DBB9中,
请问LADDR后的W#16#0就是IB0开始的数据区,那如果换成 LADDR :=W#16#10呢,是从IB10开始的吗?
3.我参看过一些用CP342-5的DP通讯,用FC1/2来进行数据交换的,如
           CALL "DP_SEND"      FC1
           CPLADDR:=W#16#100
           SEND   :=P#M20.0 BYTE 2
           DONE   :=M1.1
           ERROR  :=M1.2
           STATUS :=MW2
    在解释中说CPLADDR是CP342-5的地址,但在这里他解释是QB0开始的地址,明明是CPLADDR=W#16#100,那就是QB100开始,对吗?
     请指教,谢谢

楼主:
我需要指点

网友A:
瞎理解,多看一帮助里的解释。

网友B:
应为硬件组态时的通讯首字地址

网友C:
看看.学习提高一下!

楼主:
请高手们指点,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只能请同仁加以指点。

网友D:
答复
1.sfc14/15用打包发送数据,硬件组态后会生成主站和智能从站的 通讯通讯区,i/o地址时自动生成的,也可以自己更改,注意不要冲突。主站的i区对应从站的o区,从站一样。
2.“LADDR”,是要写入或者独处的映像区的起始地址,使用十六进制格式。这个地址和你组态主从通讯区有关,主站编程时就是你主站的输入输出区的起始地址,例:0开始,就是w#16#0;100就是w#16#64。3.
3.cp342-5的LADDR对应的是它本身的起始地址,在硬件组态的时候会自动生成一个十进制数的地址

楼主:
请问高手:用SFC14/15通讯是,字节数4个以下是,可以直接读取,而不需调用SFC14/15,那如何直接读取,请指教。谢谢

网友D:
  调用sfc14/sfc15是打包发送数据,不调用是直接用通讯接口对应的地址。举个例子,你的主从通讯区是:主ibo-ib9对应从站qb0-qb9;主qb0-qb9对应从ib0-ib9,不调用时直接用这个地址按子或位交换数据,你可以直接使用对应地址;数据区连贯性选择all,是打包后发送,需要调用sfc则解包,后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