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430喷码机高手请进

楼主(2007-11-23):
我厂一台威利430喷码机,经常出现故障。现在的问题是喷码高度好象展不开,喷印内容三行,一行生产日期,二行保质期,三行生产时间。故障出现是三行打印模糊,出现杂乱墨点。代理商的工程师说要换喷头,一万多,打折也要九千多,换的原因是因为喷头尾部压电陶瓷处的一条线被搞断,已焊接好用了四五月了,现在说就是那里的故障,那样焊接不行,要换。我想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线是我不小心搞断的。两月前还换过高压包。两千五。

网友A:
     也有可能,那里有一个晶体震荡。

网友A:
  那个陶瓷就是晶体震荡。

楼主:
我知道是晶体震荡,断的是那条线,不是晶振杆,那条线本来也有个焊接点,断了再焊接。应该没影响。如果有影响,能解释原理吗?谢谢个位。

网友B:
应该就是喷嘴的问题
我们这有二手的喷嘴也保修一年呢
如果你有需要请电话联系我

网友B:
而且忘了告诉你了
我是专业喷码机维修的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修的
但是要看是老喷嘴还是新喷嘴

楼主:
刚用了一年,应该是新的。

楼主:
修一次价格多少?

网友A(2008-08-23):
    你把喷头前的小过滤器查下来,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喷头前的小过滤器查下来,试一下

过滤堵了,也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晶体震荡,断的是那条线,不是晶振杆,那条线本来也有个焊接点,断了再焊接。应该没影响。如果有影响,能解释原理吗?谢谢个位。

焊点在哪里?是和石英晶体接触的吗?如果不是,没有影响,如果是,影响很大,会导致晶振谐振频率变化,墨线不能正确断开,可能会出现杂散墨点,打印质量显著下降。

另外威力也太黑啦,一个高压包就要2500,成本不过几十快,喷头成本最多也不过2000块,看来他巴不得你天天坏才好

楼主(2008-10-04):
又快一年了,喷头还在用。能说它坏了吗?乱搞钱用的。太黑,都没叫他们维修了。

网友E(2011-09-04):
我有一台威利430喷码机开机就报警清洗喷头就好了【有时得清洗2次】厂家叫更换所有过滤器现以更换。但是还是开机就报警还得清洗喷头才好,今天开机清洗了也不好墨线喷出不是上就是下不稳定判断是喷头堵塞,请问有什么好方法清洗喷头。在这谢谢了。有知道的请告诉一下QQ号【1228836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