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一谈旋转机械状态监测系统的应用情况

楼主(2007-11-23):
大家都谈一谈旋转机械状态监测系统的应用情况,我公司用的是深圳创为实的S8000系统,使用情况还行。
不知道别的单位用的什么系统,现在最先进的系统是什么?

网友A(2008-05-06):
目前最先进的是美国迪奥公司的DCX便携旋转机械状态监测自动诊断仪。它的功能特点如下:

1.三轴振动数据采集,在获得设备三维数据信息的同时也节省了数据采集的时间和工作量,并配备了专用的传感器安装垫。

2.同步四通道数据处理能力,高低频带数据处理能力,频谱分析、包络解调、倒频分析、可对所采集的频谱数据进行各方面的分析和处理。

3.自动专家诊断系统分析转机健康状况。提供给用户的不仅仅是数据,还包括;设备健康状况,维修建议,多种形式报告,设备健康状况的发展趋势,详尽的设备台帐;根据设备的实际能力决定报警标准,使用平均基准频谱数据评测设备数据,转子基准,自动分析,成熟、智能故障准则为基准分析诊断。

4.电脑功能。

5.唯一汉化的诊断仪。

6,可聆听数字振动声音。

欢迎垂询:15010202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