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3.5 S7-300 软冗余

楼主(2007-11-23):
上位机使用的是IFIX3.5,下位机采用的是S7-300,并且是软冗余结构!
请教各位,IFIX 3.5支持这种结构吗?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两个S7-300CPU 切换后,原主站变现在的从站,原从站变成现在的主站,但是上位机不能随着切换过去,还是从原来的主站读取数据!

各位朋友,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怎么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过,可以向GE公司技术支持询问一下。

网友B:
使用S7A 驱动,
设置主IP,备用IP,

当主IP不能访问时,iFIX会自动切向 备用IP。

时间大约是5-10秒。

网友C:
可以实现的,需要在ifix的驱动里进行设置,不知你用的是什么驱动?如果是opc驱动的话就不好办,如果用si7等 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4-03):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D:
SI7设置不能保证PLC主备切换而上位也切换,我想是不是PLC有一个状态位,上位根据这个状态位进行切换

网友E(2008-07-18):
6楼的观点很独到,好像很有道理。

网友F:
这是你上位设置不对 我觉得冗余有各个层面的冗余你现在下位自动切换了说明下位i冗余设置正常,但上位没有自动切换可能是你上位切换的条件不具备,查看一下你上位冗余是怎么设置的。根据您的要求我觉得您好像要让上位跟着下位切换一起切换才对。

网友G(2008-08-27):
呵呵,可通过程序来判断主从然后切换噢。

联系我。iproficy@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