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系统设计方案求解

楼主(2007-11-23):
方案说明:
生产过程中要用到一个推压系统进行产品组装,预计推压力约2000N.施加推力采用伺服电动缸,压力传感器实时检测受到的压力,当压力到达2000N时,由于操作过程中的影响,力会有一个波动,此时要求采用PID控制,维持压力在2000+/-10N左右.由触摸屏实时显示压力.

设置压力---->运动控制器-----伺服驱动器----->电动缸--->压力传感器---组装夹具(产品)
                 |                                         |
                 |                                         |
                  <-----------------------------------------

系统要求:
1.能脱离计算机单独运行.
2.能与触摸屏连接显示实时压力.
3.设置压力与PID参数由触摸屏输入

网友A:
给你一个电话,这个人在这种应用方面非常有经验:130 24600628

网友B:
你的这个应该很容易的,想给你出注意,就是不知道你的实现这个功能的系统是否是独立?还是附加在其他控制中,也就是工程的预算吧。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C:
可以用电流模式下工作的伺服的电流环为内环,在上位控制器实现推力闭环,不过伺服的电流环精度也就只有1%(安川Σ-II的指标)左右,能否实现“2000+/-10N”的推力闭环精度呢?

楼主:
飞扬65612,您好!
这个系统是独立的系统,只要达到功能就行,没有预算限制.当然价格也不能太离谱哦.

网友D:
关注中,有好方法都介绍介绍,让生手学习学习

楼主:
哪位还有没有合适的方法

网友E:
用TRIO的EURO205X,可以实现你以上要求。在板有模拟量输入可用来做压力反馈,本身也带电压输出可构成PID闭环控制。
完全满足你上述三条要求。
他们中文网站:
www.triomotion.net

楼主:
现在正在与trio的代理商联系,不知能不能达到要求.投入不小哦,要是搞不成岂不被老板骂死啊.

网友C:
老板想赚钱,就得承受得起风险。

网友F:
几个轴呢?是否可以把运动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合并在一起呢?合并在一起一方面可以解决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问题,而且避免了两家相互扯皮。

网友C:
"是否可以把运动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合并在一起呢?"———即使能找到此类合并的产品,成本也会很高。

网友F:
我不知道trio一个控制卡多少钱。我知道丹纳赫有款MMC驱动器,可以内置控制卡,如果是单轴控制卡,很便宜的几千元,至于驱动器是欧美产品的价位。

网友G:
TRIO在欧洲为OMRON/安川SGDH配制的MCW151,就是“把运动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合并在一起”。可惜OMRON的日本人太保守,为了保全日本生产的不成熟的产品(连指令都是抄袭TRIO的),不对中国市场开放。该嵌入式方式非常适合位置+压力结合的控制方式。可以动态切换力矩与位置控制方式。
TRIO给丹纳赫的驱动器S300/S600,也做了同样的配置。该款产品叫MC302-K。也是“把运动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合并在一起”。
据说丹纳赫自己做的单轴控制卡由于某些原因,已经停产。

网友F:
咱俩可能说的是一个东东。但你的说的控制卡可能不是配在S300/S600中,配在MMC伺服中,主要用在包装行业

网友H:
我公司为一客户开发过同样的运动控制方案,不知楼主的用量有多大?0634-6251489/6251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