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MPI网上挂2台工控机的可行性

楼主(2007-11-23):
PLC选用315-2DP,两台工控机,分别插入5611卡,连在MPI网上,这样的网络是否可行,对数据处理有没有影响。因为以前一直做一个PLC对应一台工控机,现请教是否有人做过这样的系统,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A:
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应该也是可行的。如果不放心可以去问问你用的组态软件的公司。如果他们说可行,那么就上。实在搞不定就叫他们过来。或者叫个texi把机器搬他们公司,叫他们帮你搞定。他们高手有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