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器

楼主(2007-11-23):
DTA系列输出方式的继电器输出,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有什么差异?什么情况下选用哪种输出方式有没有什么标准?

楼主:
现在有12个温度需要控制,初步选用台达温控器DTA7272,每个温度控制用一个温控器,这样的话成本有点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温控器之间不需要通信。

网友A:
还是每个温度控制器用一个温控器好,不然的话很容易搞混啊。如果有好的方法不要往提醒我啊,谢谢

网友B:
用PLC+触摸屏+热电偶输入模块
成本应该略微低

楼主:
24KW的加热丝(220V),电流24000/220=110A,固态继电器选110A?

网友C:
固态继电器起码应选200A左右的,因为固态继电器要发热的.

网友D:
加热功率大的建议用电流型的,可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触发角度,电压和继电器型基本一样,功率大对电网会有冲击,是ON/OFF加热。
PLC+屏+模块成本相对要高,且调试要花点时间的,控制还不一定理想,建议直接温控表控制。

网友E(2008-03-12):
如果单看成本地的话,选用温控器好。电流信号传输的距离比电压信号要远些。基本没什么标准,看你的应用场合和费用预算以及加热精度的要求。继电器输出是直接控制加热器的通断。而电压信号有两种。电压脉冲波和模拟量输出。电压脉冲则需要加配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加热器的通断。而电流一般会接移相调功模块来控制加热器。费用也较高。

网友F:
用PLC+触摸屏+热电偶输入模块

网友G:
用热电偶模块应注意热电偶共地的干拢,
量大的话可以请人用单片机开发12路热电偶采样板,成本很低,如果楼主在东莞,我可以帮忙,

网友H(2010-07-02):
台达温控器DTA系列控制移相调功模块很差,控制时输出波动,有时还会出现时通时断,还不如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