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变频器还是电机问题?

楼主(2007-11-23):
本人用的是三菱变频器(型号E540),电机用的是杰牌的,本来先前是不用变频器的,电机在不加频器的情况下,运行很正常.后来在客户的要求下加了变频器,我也把频率调低了,但奇怪电机噪声有点大,沙沙响,我就想在工频(50Hz)运行很好,为什么调低频率就不行呢,我就把变频器的频率调到50Hz,这时噪声就没了,只是在加减速时间电机才有沙沙响,到了(50Hz)沙沙噪声就没了,我搞不懂,希望得到各位朋友请教.多谢!

网友A:
这是正常的,变频器带电机与用工频拖动区别较大,你想得到与工频同样的声音效果,就加滤波器吧

网友B:
变频器低频时候好象都有响声,不防尝试下别的品牌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情况

楼主:
首先多谢上面这两位朋友的建议,多谢!是的,以前我用SEW电机时是没有这个问题的,用了杰牌后就出现了响声.我想问下加滤波器是怎样加的,怎样接线?

网友C:
先看看变频器的相关设置有没有问题以及里有没有设置关于输出滤波的项,再用变频做一下电机优化,或者再电机和变频之间加输出电抗器或输出滤波器,再看看输出电流有没有波动,如电流没问题那可能电机不好,这样的电机可能用不长吧,建议换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