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

楼主(2007-11-23):
那位专家知道双速电机的工作原理请指叫!谢谢

网友A:
双速电机的内部有两个线圈,如果电机低速运转就接通最内部的线圈,延时到一定时间自动接通外部线圈,从而达到高速运转。

网友B:
电机的变速采用改变绕组的连接方式,也就是说用改变电机旋转磁场的磁极对数来改变它的转速。

1、在定子槽内嵌有两个不同极对数的共有绕组,通过外部控制线路的切换来改变电机定子绕组的接法来实现变更磁极对数;
2、在定子槽内嵌有两个不同极对数的独立绕组;
3、在定子槽内嵌有两个不同极对数的独立绕组,而且每个绕组又可以有不同的联接。

网友C:
下面引用由电笔一支在 2007-11-23 19:55:00 发表的内容:
  电机的变速采用改变绕组的连接方式,也就是说用改变电机旋转磁场的磁极对数来改变它的转速。

--------------------------------------------------------------------------------------------
赞同电笔一只的说法,其实一般小的双速电机里的线圈细想也就是一套,只是通过不同的接线抽头输出使它可以在外界通过接触器的封接形成不同的极对数而改变不同的转数.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指点,我公司的天车采用双速电机,在下降时抱匝打开进行高低速操作,但有时出现突然下滑,就是滑钩,具操作手反映有时在上升和下降地作业中滑钩,电机是经过变频器调速的,控制抱匝的接触器也换了,抱匝也调过了,我怀疑电机是不是力距过小造成的,请大家指点!

网友D:
这儿介绍的详细,好了,就顶一下!!!!!!!
http://chenchuai.zj.com/

网友E:
双速电机?变频调速?
什么意思??????

网友F:
双速电机和普通电机绕组形式不一样.双速(或多速)电机是通过内部特殊绕组结构和改变外部接线方式而达到改变电机转速特殊电机

网友G:
加以断电延时继电器,让抱闸先抱紧后电机延时2--3秒断电。这样重物就不会下滑,

网友H:
变频器用双速电机

网友I(2008-02-17):
还能再详细些吗

网友J:
不是所有的双速电机都有两套绕组,有些是通过接线来改变电机级对数来调速的,

网友K:
我看楼主说的意思是一台变频器多段速度控制电机

网友L:
你去把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调小一点就好了。

网友M:
双速电机的内部有两个线圈,如果电机低速运转就接通最内部的线圈,延时到一定时间自动接通外部线圈,从而达到高速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