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07-11-23):
我公司用德国的天车,在吊重物下降时经常出现突然下滑请大家看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天车的制动片的松紧,以及电路.

楼主:
制动已经换了,接触器也换了,问题不明显

网友B:
德国的没用过中国的绝对是制动器不好

网友C:
看看变频器的好坏

网友D:
你所说的这台电机是不是有速度反馈单元,要是有点话你看看反馈单元到控制器之间的接线情况,特别是信号线的屏蔽情况。

网友D:
你所说的这台电机是不是有速度反馈单元,要是有点话你看看反馈单元到控制器之间的接线情况,特别是信号线的屏蔽情况。  有可能是受到外界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