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SGDM-08ADA伺服控制器电源原理

楼主(2007-11-23):
求助各位高手:本人一台安川SGDM-08ADA伺服控制器电源部分损坏,查S极三个100欧姆的电阻和连接到I(19)脚的反馈电阻烧坏,其它正常。为防止IC(M51995AFP)和(TR3、MS5KM)有问题均已更换。还是不能启动电源,查光耦无电压信号,启动电路12V有波动现象。因不知光耦PC16以后的电路,求救各位高手帮忙解决问题或发图纸资料予以参考,不胜感激。

网友A:
有安川SGDM-75ADA
伺服控制器的资料吗?
我这有一台是开关电源板上溅水了,现在电源输出电压虚高

网友B(2010-06-25):
求安川伺服控制器使
用手册

网友B:
安川伺服驱动器SGDM系列使用手册,我的邮箱,
642943887@163.com

网友C:
谁要二手SGDM-08ADA伺服控制器(九成新),价格合理就出了!邮箱:
tazbhsm@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