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系统

楼主(2007-11-23):
想知道用PAC系统可以控制工业机器人吗。工业机器人可以直接连接在PAC上,通过LABVIEW的编程来控制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看看NI的资料.

网友B:
可以啊,你可以联系我,qq:280818287

网友B:
PLC的功能不用说了,
现在看看ARC的定义吧:
(1)在一个平台实现多种功能,包括逻辑、运动、驱动和处理控制;
   这一点PLC也具有;
(2)提供通用的多功能开发平台和单一的数据库,以满足多领域的自动化系统设计和集成的需求;
  控制策略和人机界面共用一个标签数据库,组态软件或触摸屏可以直接利用控制策略的变量数据;
 (3)无缝集成的控制器硬件和软件
把流行的MODBUS RTU、ASCII串口协议、MODBUS TCP/OPC服务器协议集成在硬件之中,无需编程即可实现和其他硬件软件通信;
 (4)使用软件工具统一编程,设计控制程序,自持流过多个机器或单元的流程
  CPU使用流线型CPU,不同与普通的PLC的CPU,采用不同与冯。咯依曼机构的CPU,运算速度更快。
  (5)使用开放的模块化架构实现不同功能的自由组合和搭配,减少系统扩展升级的成本;
  (6)支持工业以太网,开放的通信协议,容易地与工程MES或ERP系统集成,实现自动化信息化一步到位
  (7)有效的处理和IO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