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产嘉华plc通讯口问题

楼主(2007-11-23):
一台南京冠德产嘉华JH200plc坏,另购了一台,可是厂家没有配编程线,也没有任何编程口的资料,只知道此口可以接电脑的RS232,plc上面是非标的方形针式插口,哪位高人有此通讯口资料请共享一下,谢谢!

楼主:
没有人用过嘉华的plc吗?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厂家都没有?
怎么制造的?

网友B(2010-08-10):
我见过他们用编程器,编程线我也没见过

网友C(2011-03-08):
我也见过有用JH200plc,但是也没见过编程线

网友D:
国产PLC多悲哀,嘉华搞PLC少说也有十五、十六年头,还没有多少人了解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产PLC多悲哀,嘉华搞PLC少说也有十五、十六年头,还没有多少人了解它。

唉,就像锅里的 螃蟹 ,想红 就得忍者!

网友F(2011-12-15):
谁有嘉华的编程线 或PLC转RS232接口的连线图吗

网友F:
谁有嘉华的JH200H的 编程电缆的呀  我要个PLC接口转RS232   或者谁有这个部分的接线图最好

网友G:
厂家估计都倒闭了吧

网友H(2016-05-03):
是一个基于单片机的232通信串口,类似一个用89C52制作的232串口的单片机烧制器

PC-->232串口(经MAX232芯片与89C82连接)-->plc(PLC的主芯片是基于8032内核)

我有一个下载线,出了问题,

打开看到从PC串口出来三根线(TXD,RXD ,GND)连到MAX232,  MAX232有二根线到STC89C52单片机,89C52连接一个双列16针方形接口(通PLC的下载口),这是下载线的内部情况!

PLC的主芯片是ST uPSD3254A-40U6,这是一款基于8032内核的单片机!

只能提供这些了,这根数据线我现在也没有修好,希望有高手能接力一下!查看这个链接也行

http://zhidao.baidu.comli<x>nk?url=l14DtWwMT6L2b98bkD5FlhZ366uoiDZ-SpUwjpvoGqgn0c6m-WMYqckNG6VRY_TLloHWM3Y4cgRoSlbdFNBWEcOTTSZliSPpQ9pMj0hwuiy&hideOtherAnswer=true&newAnswer=1

网友H:
希望高手能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