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4伏的中间继电器可不可以用交流24伏驱动

楼主(2007-11-23):
请问:线圈为直流24伏的中间继电器可不可以用交流24伏驱动。会有什么后果,谢谢。

网友A:
不行,整流后试试

网友B:
不行不行

网友C:
    当然不可以了!要产生同样大小的电磁吸合力,交直流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包括线圈的线径匝数,铁心的材料形状均不同.

网友D:
我遇到过AC24接到DC24的情况,没事,是HH54P小型继电器,发热,可以正常工作,为了安全,全更换。

网友E:
可以用的,确实安全性不高

网友F:
  “直流24伏的中间继电器可不可以用交流24伏驱动”

1、直流24伏的中间继电器用交流24伏驱动时,由于感抗大电流小,电磁吸力不足;
2、交流24伏的中间继电器用直流24伏驱动,由于感抗为零,电阻小电流大,电磁线圈很快烧毁!

网友G:
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电磁力不是很够但也能吸合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H(2009-07-23):
1、直流24伏的中间继电器用交流24伏驱动时,由于感抗大电流小,电磁吸力不足;
2、交流24伏的中间继电器用直流24伏驱动,由于感抗为零,电阻小电流大,电磁线圈很快烧毁!

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I:
我以前用直流12伏的高灵敏继电器用在110V交流电路中,短暂通断,做信号翻转,感觉还可以,如果直流24V用交流24V驱动,估计吸合力不足。

网友J:
勉强应该也能用,只是吸合时的磁力大小不一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H:
1、直流24伏的中间继电器用交流24伏驱动时,由于感抗大电流小,电磁吸力不足;
2、交流24伏的中间继电器用直流24伏驱动,由于感抗为零,电阻小电流大,电磁线圈很快烧毁!

是不是说反了?

正确! 没说反.

网友L:
加装全桥整流可以使用。

网友M(2012-02-27):
交流继电器与直流继电器铁心结构不同(交流铁心有短路环,防止铁心震荡),线圈的匝数也不同(同电压的线圈交流的匝数要少),线径也不同。串二级管得到的是脉动直流电,仍会有铁心震荡现象。

网友N:
直流继电器的线圈匝数少,线圈的线径比较粗;交流继电器的线圈匝数比较多,线圈的线径比较细。如果直流继电器直接使用在交流电源上时就会烧坏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1、直流24伏的中间继电器用交流24伏驱动时,由于感抗大电流小,电磁吸力不足;

2、交流24伏的中间继电器用直流24伏驱动,由于感抗为零,电阻小电流大,电磁线圈很快烧毁! 是不是说反了?

没反!

网友O(2012-05-25):
直流继电器接交流24伏后 会出现触点吸不住  或者点动状态  发热大 触点氧化很快 非常不可靠

网友O:
直流继电器接交流24伏后 会出现触点吸不住  或者点动状态  发热大 触点氧化很快 非常不可靠   用桥式整流后电压只有22伏 会吸不动继电器 总之最好直流电就用直流的继电器  交流的就用交流的继电器  做到安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