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符号是什么?

楼主(2007-11-23):
一个电池,普通干电池,符号就是一长一短两根杠,再加一进一出两根线.都知道.
问题是这个电池符号外加一个虚线框,串入开关电源的直流输出里,直流电再进入一个控制器里面.什么意思?
请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能把你说的符号发个上来看看吗?没有看明白

网友B:
还是电池

网友C:
画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D:
可能是控制充电电流大小的电路。

网友E:
备用电池

网友F:
有图才知道

楼主:
问过了,压力传感器.但我不知道其工作原理.虚线代表其位置不在控制室,在车间的煤气管道上.

我是谁?~

网友:
有图才好所,这样说太抽象了

网友G:
压力变送器是两线制方式,这两根线既给压力变送器供电,也传送压力大小,一般是4-20mA信号,这个电流信号送到后级的控制器里,通过测量电流大小就知道压力了

楼主:
我会尽快找到这些资料的.

网友H:
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网吧上网,不方便发图的.

网友I:
我看也是备用电池

网友J:
你给大家出谜语的吧.

网友K:
应该是备用电池,通常使用直流电源的电,电池充电;
直流电源断电后,使用电池的电。保持程序不丢失。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纯属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L:
没见过压力变送器是用电池符号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