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CP1H的PLC用的编程软件和连接电缆各是什么类型?

楼主(2007-11-23):
如题.
谢谢!

网友A:
网上可以下载的

网友B:
CP1H带有USB接口;
可以用USB-CP1H的电缆;

软件需CX-P V6.0以上的版本支持;

网友C:
USB线或者232的都可以的
软件都有的
需要可以联系
QQ 596716790

网友C:
6.1 7.0 7.1的
可以
联系
QQ 596716790

楼主:
谢谢!我有6.1

kongdedao@laticrete.com.cn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C:
USB线或者232的都可以的软件都有的需要可以联系QQ...

急求这个软件,谢谢!

kongdedao@laticret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