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logix500,1769-hsc

楼主(2007-11-23):
我要在MicroLogix1500中使用1769-Hsc模块计量现场流量远传的计脉冲数,如何用Rslogix500进行编程,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谢谢!最好能有例题,kiclei@tom.com

网友A:
没有用到过阿,老大,
用完了,发出来,给大家看看阿

网友B:
你是要用实时流量还是累计流量。累计流量作一个计数器即可,每个脉冲代表的流量值就是你流量量计里设置的每个脉冲流量值。如果要计实时流量就要用每个脉冲流量值/这个脉冲和上一个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显示实时流量时由于你使用的是高速模块,所以你可以把流量计里每个脉冲代表的流量值调的尽可能的小,这样在小流量是不会太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