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接线图

楼主(2007-11-23):
西门子plc模拟量(4-20ma)控制三菱变频器,硬件接线该怎么接 ?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网友B:
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三菱变频器了,我们公司用的S520-0.4K的变频器,STF与SD短接,表示正转,SD与RH短接表示变频器运行在高速段,4-20ma正负端分别接4和5,就OK了,变频器参数设置,P62=4即可!

网友C:
多看说明书.应该好一些

网友D:
说明书上说的应该很详细啊,你好好看一下.

网友E:
按照说明书去做,因为同一系列不同型号的变频器接法就可能有区别。

网友F:
谢谢各位,但是内部编程有没有例子啊?以前没有编过有关的程序

网友G:
s7-200:32000对应最大模拟量输出
s7-300: 27648对应最大模拟量输出

网友H:
用模拟量控制不用什么程序
给个模拟量信号输出
再给个开关量启停禧新年好就可以了

网友I:
没有干垴

网友J:
说的不明不白的

网友K:
多看说明书.应该好一些!!

网友L:
这要看相关说明,虽然道理相似,但不同PLC的具体接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M(2009-07-15):
三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N:
不同型号的变频器接法是不一样的,最好看看你的三菱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O(2011-12-22):
如是三菱FX系列用M8114置位为电流模拟方式M8114复位为电压模拟方式,D8114为输出值的大小。

网友O:
还要用FX-DA-B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