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降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

楼主(2007-11-23):
一台0.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1440r/min,短时间点动工作,用在设备上虽加了减速机,转速仍然较高请教各位师傅,采用什么好方法才能降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谢谢。

网友A:
换台电机

网友B:
加装变频好了

网友C:
用变频器最好,投入1K左右

网友D:
换台6极或8极电机。

网友E:
加个变频器吧
http://chenchuai.zj.com/quan.htm

网友F:
要么加变频器,要么加大减速器变速比

网友G:
还是换台电机划算

网友H:
搞个无极变速

网友I:
机械方面考虑减速机,电器方面考虑变频器(转速调节方便)

网友J:
本人总结一下上面的意见哈
一,换6极的电动机,同步转速是1000,再加你的减速器应该够吧.
二,换减速器,加大减速比.
三,加变频器,启动平滑,调速范围宽,对于你的频繁短时工作蛮好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K(2009-04-03):
反向制动即可,时间继电器,配合接触器

网友L:
装变频器或者加频敏电阻

网友M:
加变频器,最省事了。不用伤太多脑筋。

网友N:
转速要求高的话就加变频器,方便,省事。

网友O:
说加频敏的真搞笑。

恕我直言<此处内容被作者自己屏蔽>

网友P:
使用三相调压器,改变电机上的电压可限制速度;也可在三相电源串入电感。这二种方式对小容量电机调速是合适的。

网友Q:
若不怕浪费电,把三相电源线绕成圈状(增加感抗)即可。坦率地讲这不是好法。最经济实用的法就是换台6极电机即可。供参考。

网友O:
对于小电机来说用串电抗的方法调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只是可惜不能调。

你看我们的吊扇,不也是串电抗。可以串电阻,电容,电感。

网友R:
各位老虾我弱弱的问一声:换皮带轮应该也行吧?

网友S:
我觉得还是换电机划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