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Ware 的 InTouch Client Driver

楼主(2007-11-23):
今天试用了KepWare的InTouch Client Driver,感觉很好用

网友A:
intouch 自带的OPCLINK也好用啊,

楼主:
呵呵,楼上没用过吧,这个把InTouch的变量通过OPC发布

当然InTouch也有自己的OPC服务器FSGateway

OPCLINK则相当于OPC客户端用于采集OPC服务器数据

网友A:
我做过
INTOUCH+ABB AC800M;
INTOUCH+CONTROLLOGIX冗余系统;
INTOUCH+SLC5,
不知什么才算用过?

网友A:
我去下个KEPSERVER实验一下看看是否好用.

楼主:
我指KepWare,看来楼上是此中高手

我接触这些时间不长,见笑了,以后请多指教

网友B:
 To:SIREN
看起来,您应该是OPC的高手, 请问以下哪些是基于OPC为核心的软件?
  WebAccess
    iFix
  RSView
  WinCC
  Wonderware
  Citect
  Trace Mode
  亚控
  昆仑通态
  力控
  研华WebAccess
  紫金桥
  世纪星
  易控

网友A:
基于OPC为核心和带有OPC是有区别的, 国产组态软件的驱动特别多,是属于带有OPC那类的:kingiew和力控是带OPC的. 国外软件差不多都是基于OPC:iFix和RSView应该是基于OPC的,其他国外组态软件没用过,不敢乱说. 请楼上补充!

网友A:
  MatrikonOPC is the world's largest OPC server, OPC Client and OPC Driver developer, with a collection of over 500 interfaces. Boasting more than 30,000 users and over 100,000 installations around the world, Matrikon OPC provides connectivity to every major control system and application on the market.

http://www.matrikonopc.com/opc-drivers/index.aspx

你们可以去下一个驱动测试一下.

网友C:
美国ICOINCS的GENESIS才是以OPC为核心的HMI。

网友D:
目前INTOUCH还是没有一个相当好用的,实时性好的版本。
包括OPCLINK,FSGATEWAY
总的来说,OPCLINK的实时性比FSGATEWAY好用。

网友D:
美国ICOINCS的GENESIS才是以OPC为核心的HMI。
是的,其它一般是挂驱动的方式来解决,不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