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ITSUBISHI伺服放大器的外部接线图啊.谢谢

楼主(2007-11-2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告诉你接线,但你要先告诉我是什么控制方式,?速度?位置?还是转距控制,是开环,闭环?有没有上位机?知道怎样调试吗?

网友B(2007-12-31):
到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  这是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公司的网址,里面自己下载一本伺服说明书,里面各种控制方式的图都有

网友B:
 到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  这是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公司的网址,里面自己下载一本伺服说明书,里面各种控制方式的图都有
有空可以多交流交流。我是卖工控产品、以及系统集成与维修的。QQ:495118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