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抖动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1-23):
我用PMAC通过一个速度环的功放驱动力矩电机。
位置环通过电机后的编码器反馈给PMAC建立,
由于我的电机后面没有直接的速度元件,就没有速度信号直接进功放
为了实现速度闭环,我将通过PMAC算出的速度值DA输出给功放的反馈口,也就勉强把系统搭起来了

后来运动时发现电机有一个轻微的抖动,若用手加大负载还会形成更大的振动,十分强烈
并且发现在PMAC给定是0时,电机有一定零位运动

请问这一般是什么原因?
需要调节哪些参数?
谢谢!

网友A:
您还是先仔细看两遍PMAC手册吧

网友B:
增益大小?

楼主:
说实话,那本书已经看了好多遍了
只是没有工程经验,对于PID的调节,以入其它参数的大小设置没有经验

网友C:
现在的电机一般都没有直接的速度反馈元件,而是用位置反馈的差分做速度。

楼主的上位位置闭环操作的基本模式是正确的,有抖动说明参数不合适,系统不稳定,如果位置环为单纯的P调节,这是增益偏大了。

“在PMAC给定是0时,电机有一定零位运动”———原地摆动?还是单向一直运动?闭环,必然会原地来回摆动至少±1个脉冲;开环,则可能是驱动器速度速度环的零点偏移所致。

另外,也不排除有脉冲泄漏或干扰。

网友A:
没有经验,确实不容易调好,不过,原则性的东西,书上都有的。如果单纯看PMAC手册有困难,就看点自控原理吧。你的速度信号是通过PMAC算出来的,那么它本身的响应或延迟是多少?响应滞后,自然带来系统震荡。

楼主:
To 波版主: 闭环的时候的确是来回摆,开环的时候在朝一个方向走
To 刘版主:速度计算应该很快,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赋值程序我写在了PLC里面,理论上2个伺服周期(800多us)更新一次

网友D:
"并且发现在PMAC给定是0时,电机有一定零位运动"把零漂调了吧
“闭环的时候的确是来回摆,开环的时候在朝一个方向走”这是正常的显现,建议你把增益调一下,看起来增益似乎小了。

网友A:
速度是怎么算出来的?800us以内的平均速度?

网友C:
照“lg_006”的建议试试吧!

网友E:
有点想不通,楼主的速度环驱动器只有速度控制模式?没有力矩控制模式?把速度环和位置环都闭到卡上不行?
不过这办法倒是可以.
依照他们的办法先调零漂,再调整一下增益试试看.
其实PMAC应该有专门教调PID的章节啊,图文并茂.是不是你的资料不全?找供应商要啊!
其实你打个电话找你的供应商的技术支持问问这个问题不是更简单?

楼主:
To 刘版主:PMAC自己有计算速度的,好像是1/T法,具体怎么算的我也不太清楚。

To 小强:我这个速度环的驱动器没有力矩驱动模式。我原来也试过将速度环和位置环全闭合到卡上,可是不太理想,力根本上不去,运动的时候稍微加点力就有跟随误差,现在从功放上搭起速度环,力到是大多了。

另外,后来我修改了自己做速度反馈给的比例参数,现在就好多了,才发现是反馈的比例没有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