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编码器问题
笔名在这里显示?

楼主(2007-11-23):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对安川产品比较了解的行家。是这样,有个用户的数控设备出了问题,判断为电机问题,拿来我处请求维修。此电机为安川电机,型号:USAGED×××;其后端编码器信号有标识:A,A*,B,B*,C,C*.A,B信号与我们常见的增量编码器相同。开始以为是普通的增量编码器。但是经测量发现其C和C*信号和普通的Z信号不一样。C信号与A,B信号有着相同的数量,但是占空比不一样;而且占空比在一周内成分段式变化。根据示波器测量结果显示:一周内C信号占空比均匀变化16次,占空比在25%和50%两种情况下交替出现。此电机为4对极电机。
    推断这类编码器是用C信号来起到霍耳的作用。但是为何Z信号占空比变化频率应和电机磁场变化一致?而此电机配套的编码器C信号频率高出电机磁场频率一倍,我就分析不出其工作原理。
    请行家能够给些指示。或是有过此类产品经验的大侠给些说明

网友A:
常规型号的安川的编码器不是常规的ABZ相的增量编码器,他的信号是用串行型号输出的,通过驱动器解码.所以你就别折腾啦.

网友B:
也许是安川的老型号电机也未可知。C信号的模式是有些怪异,不过觉得“一周内C信号占空比均匀变化16次”和“4对极电机”的对应关系也许和电机电角度相位有什么关系,但肯定不是起到传统霍耳的作用。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小强,呵呵,谢谢你的规劝。不过你说的安川的串行编码器是在国内销售的近些年的产品;而此电机并非此类!
    还是波恩有见地!这个电机型号只在美国安川网站查到的最新相关信息也是1995年了,而且不是关于技术信息的。
    我已经回复用户,告诉对方我也无能为力。只是好奇,希望在这里能够寻求一些信息。

网友A:
呵呵,看来我在这里班门弄斧了!
虚心接受意见!多多学习!

网友C:
  我也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