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在定位工程中计算问题

楼主(2007-11-23):
刘老师,波恩老师你们好!
1;请教我在定位系统中,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24(经4倍频后4096)经一个1:60变速箱带动一个周长200MM的压辊轮怎样才能准确的计算出一个脉冲的移动量,
2;如果发送的脉冲个数有小数点时,PLC没有办法处理,是否在电子齿轮比中可以变换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因为没有做过哪方面也是刚学习工控,请多多赐教

网友A:
1.脉冲当量就是200÷4096÷60,
2.原则上应该可以,根据源和目标凑分子分母了。

网友B:
2、在你的系统中,没看到有电子齿轮比的部分,所以,没理解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