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通讯多少个数据寄存器??

楼主(2007-11-23):
Q系统的QJ61BT11N作主站,与FX-2N的32CCL进行通讯,FX2N占用四个站~~~理论上Ww和Wr各16个~~但我听说有最后两位不能通讯的,那是不是占用4个站只有WW和WR各14个数据寄存器可以与主站通讯呀??

网友A(2008-11-30):
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参考一下FX2N-16CCL-M-FX2N-32CCL CC-Link,这本资料;它是指远程刷新软元件的最后两位.

网友B:
FX2N-16CCL-M-FX2N-32CCL CC-Link有说明,可以看下,记不清了

网友C(2008-12-31):
1.仍然可用16个RWw/RWr.

2.至于32CCL-M的高16位(RX/RY)是被系统占用,用于设备的初始化等!

还有大型PLC中也有"主站与本地站通信时,RX/RY最高两位不使用"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