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报超速

楼主(2007-11-24):
ACS800变频报超速,转速也没超额定值,哪位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跟换主板

网友B(2008-01-08):
主板程序设置问题,检查一下,要不就更换主板!

网友C:
同意楼上兄弟的意见

网友D:
编码器或反馈有没有问题?

网友E(2008-03-12):
检查一下编码器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F(2009-04-01):
检查编码器或反馈有没有问题,

网友G:
那应该是主板坏了,换块主板试试!

网友H:
看一看速度检测是的依据是内部速度还是编码器,如果是编码器应当检查下编码器及其线路,主板坏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