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71变频故障

楼主(2007-11-24):
ATV71变频报电动机接地故障,可是我们测量过电机和电缆都没问题.
客服说降低开关频率试一下,现在已经是4K了,怎么降.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一拖一还是一拖多?

网友B:
你直接找个电机先就地接到变频器上,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电机和电缆的问题,如果还是有问题,就换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C:
"ATV71变频报电动机接地故障,可是我们测量过电机和电缆都没问题."------是用摇表测的吗?

网友D:
变频离电机远不远,远的话建议加装电机电抗器,应该能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E:
我的是报接地短路!如何解决?

网友F:
测量时电机电缆和电机一定要断开,然后再用摇表分开量。否则会有测量不准的现象。另外,你的电机是否有自带的冷却风扇,也要摇一下,是否短路

网友G:
像这种报接地故障的,一般电机和电缆都没问题,多数都是变频器的问题,引起接地故障有好多原因,电流互感器零点漂移,驱动电路器件老化,,,,,

网友H(2007-12-24):
呵呵,我应该能够帮到你,联系我QQ:115061478

楼主:
是一拖一,用摇表摇的电机和电缆都没问题,就是报接地和短路。

网友I:
我也有这种情况,怎么也找不到问题,换了变频器就好,请问这是不是ATV71在同一批出现的质量问题?

网友J:
把电机电缆卸掉,关闭缺相保护,运行看还会不会报,如果会报就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K:
不用查了,我也遇到过,技术支持说就是如此,有的会这样

网友G:
确定接插件是否完好,像这种报接地故障的,一般电机和电缆都没问题,多数都是变频器的问题,引起接地故障有好多原因,电流互感器零点漂移,驱动电路器件老化,,,,,ATV61,66,71多有报接地故障的

网友L(2010-10-20):
摇表不一定可靠,一次在万宝,一次在惠州,测量没问题,但是通电380v就炸。

网友L:
当电机电缆太长,输出要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M:
施耐德技术问题可以咨询13554483804 或者QQ 117698696 提供施耐德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 常年 大量施耐德备件供应。
施耐德维修技术交流 百度贴吧 俱乐部欢迎各位的加入 http://tieba.baidu.com/club/10450868/invite/join/?c=129006345790f2282c6d6b5b2d517b0608119

网友N(2010-11-22):
肯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只是你们没有发现,专业施耐德维修维护,1392402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