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

楼主(2007-11-24):
求助高手,我们厂的三套主机的输入辊道都出现了同一故障,在自动情况下输入辊道不启动,传动控制是abb的acs800变频器,程序上观察控制给定是发出去了,但是手自动转换一下又能启动(没有报故障)。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启动信号,注意手动自动的启动的区别

楼主:
看见你的回复很高兴,在这个上我们也是很注意的。我明天到厂里根据你说的情况试一下。谢谢!

楼主:
    看见你的回复很高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很注意的。我明天到厂里根据你说的情况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