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装配

楼主(2007-11-24):
我公司现有一台装配机,主要就是打螺丝----扭紧

    这个过程由四个伺服系统控制(X/Y/Z/W轴组成)

    现在的问题是: 螺丝打不好,有的打不下去(是多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有的是扭力不够,有的是打滑了.

    本人想问: 1.从开始旋转---螺丝着座---螺丝进入螺纹孔---直到扭紧. 这一过程中转速和扭力
                曲线关系图.

              2.就象车床加工螺丝一样,Z轴和W轴之间的速度配合?
                目前我们的速度为: W=500r/min    螺丝螺距=0.45mm (转一圈螺丝将前进0.45mm)
                                  Z=27r/min     Z轴螺距=10mm    (转一圈Z轴将下降10mm)

              3.位置很精确了,为什么还有5%的不合格坏品(打不好螺丝的),我们的目标是2%

请教高手帮忙解决以上问题,本人在此先多谢了!

楼主:
看到有这么多人点击,却没有一个人回贴,真的感到很无奈,就不能有一个高手为我指点迷津吗?

网友A:
与我联系:0755-33643798. 我们的无刷驱动就用于打螺丝机器上.

网友B:
不妨参考机床的刚性攻丝功能,Z轴和W轴(? C轴)之间需要有螺纹插补,或某种同步关系。

或者弹性攻丝功能。

另,W轴(? C轴)可以采取某种力矩限制功能或制具,以满足螺钉锁紧力矩要求。

网友C:
3、不合格是什么状况?

2、应该是,不过,螺丝是如何卡持的?

网友B:
【转自已删除同主题帖回帖】 模具老兵: (2007-11-24 21:07: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修改] [删除]

--------------------------------------------------------------------------------
    你的装配机扭距控制部件没有起作用,或者是失效了,检查扭距控制器部件,及相关的联接,并修复.

网友B:
相同主题,请勿重复发帖!集中讨论更能集中资源。

网友B:
【转自已删除同主题帖回帖】 胡家: (2007-11-24 18:42: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修改] [删除]

--------------------------------------------------------------------------------
    这个估计找学机械的人比较容易解决

三星破玩意儿: (2007-11-24 19:01: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修改] [删除]

--------------------------------------------------------------------------------
    钟总啊,怎么还没有高手呢?

楼主:
W轴的力矩限制功能已有,螺丝是靠真空吸住的,当它进入螺纹以后就不能起作用了.如果Z轴和W轴的速度完全按照螺距和速度配合,螺丝会因旋转速度和自身的旋转惯性而超前螺丝批.因此Z轴的实际下降速度要大于螺丝旋转推进速度.
想问两个问题:
  1.W轴的旋转速度应该是固定的好,还是根据扭力随机变化,扭力增加-----转速增加好呢?
     2. 螺丝着座时W轴的输出转速?
另外问一下,波恩,好象我们是认识的,请问你是...?

我的QQ:291836279

网友C:
“螺丝是靠真空吸住的,当它进入螺纹以后就不能起作用了”
“螺丝会因旋转速度和自身的旋转惯性而超前螺丝批”
那么,螺丝与螺丝批之间不是刚性连接吗?螺丝批的位置与螺丝的位置可能是不一致的,那么,精确控制螺丝批的转速与扭矩的价值在哪里?我觉得,两轴没有必要做速度配合吧,只要都给一定的扭矩就好。
    拧螺丝与攻螺纹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吧,拧螺丝的时候,罗纹已经存在了,罗纹本身应该就可以保证两轴的位置、速度关系了。只

网友B:
同意刘版主的见解,若以刚性攻丝来考虑拧螺丝有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嫌疑。

拧入过程可以考虑用加上锁紧力矩限制的恒速控制方法。Z轴只是大致跟进螺钉头,保证C轴制具(螺丝批)能可靠地向螺钉头提供拧入力矩就行了。 另,“另外问一下,波恩,好象我们是认识的,请问你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网友D:
强烈建议不用刚性攻丝的模式来处理,因为螺孔的相对高度你是没法控制的,即使你的设备精度做得再好也是白搭.
建议Z轴开始用位置控制模式,接近螺孔位置时改为力矩控制模式,而旋转轴也用扭矩控制模式,其他两个轴用位置控制模式就好了,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方法.

网友E:
估计你是刚性螺纹旋合。那么真空吸附螺钉时能保证螺纹起点与螺母的螺纹起点正好相对地开始旋入吗?换句话说,两边螺纹旋合时的初始相位一致吗?如果差接近180°左右就麻烦了,基本是要失败的,除非你的螺丝与螺母是弹性螺纹(比如用塑料或木材质)。这要前一环节能够予以相位的保证,难度较大。

楼主:
波恩,你好!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熟人就请亮像,别那么神秘嘛.
你不说,星期一的会议也会露陷的呀!

 谢谢各位高手!我想我已找到了方法,让我试试先.

网友B:
“星期一的会议也会露陷的呀!”———前三天倒是在开会,今天没有啊!咱们在一个城市吗?!

楼主:
波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24 21:49:00
    【转自已删除同主题帖回帖】 胡家: (2007-11-24 18:42: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修改] [删除]

--------------------------------------------------------------------------------
    这个估计找学机械的人比较容易解决

三星破玩意儿: (2007-11-24 19:01: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修改] [删除]

--------------------------------------------------------------------------------
  "  钟总啊,怎么还没有高手呢?"

 这是你回的吧,还不认帐! 哈哈

网友F:
请问你的伺服采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在烟台龙口就有做这个设备的,规模很大。如果采用扭矩控制和位置控制是不是可以呢?在达到某个位置前,速度可大些运行,而到达该位置后,采用扭矩控制,直到螺丝拧紧。

网友B:
楼主看贴实在不够仔细, “钟总啊,怎么还没有高手呢?”是“三星破玩意儿”于(2007-11-24 19:01:00)回的。

网友G:
和高手讨论过得出两个结论:1,机械可能有间隙
                          2,电气一定是脉冲控制

楼主:
波恩: 不好意思,太粗心了.在此谢谢你的技术支持!
踏沙行:你说的相当正确,目前我们就是用的这种控制.
        ---参数 OFFSET 为变速点.(真正打螺丝时候的速度=1%)
zch7749:你好,你的分析非常独到.目前我正在纠正机械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