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实时变速的同时还能较精确的定位

楼主(2007-11-24):
想开发一种控制系统,要求从一点运动到另一点,
在运动的过程中速度要根据输入实时变化,变速时不能有停顿,
而且还能知道当前的位置
想采用西门子的运动控制系统,西门子FM354能做到吗

网友A:
是只需要知道当前的位置,还是需要跟踪某个给定位置?前者只要能读出当前位置就行,很容易解决,后者不妨考虑电子齿轮或电子凸轮功能。

网友B:
可以在定位的过程中改变目标位置和运行速度。
一般的plc定位模块一般都可以做到上面这一点。
fm354是模拟量输出的全闭环系统,没有用过,不知能否实现楼主的功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siemens的定位模块是比较难用的,需要有熟练运用s7的的能力,并且fm353,fm354,等模块的特殊性,决定了工作量比较大,第一次用的话,看几遍手册是不管用的。
日系的plc如三菱,omron 都有这样的东东,思路比较简单。但都是脉冲输出的。

楼主:
就是从给定的一点运动到另一点,运动的过程中速度要能和某
个值成正比实时变化,我用三菱伺服中途变速时,驱动指令必须有断点才能刷新速度,从而造成了伺服电机的停顿,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网友B:
我用三菱伺服中途变速时,驱动指令必须有断点才能刷新速度,从而造成了伺服电机的停顿
--------------------------------
你用的是什么定位模块,fx plc集成的还是其他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zlzxw在 2007-11-25 17:42:00 发表的内容:
  我用三菱伺服中途变速时,驱动指令必须有断点才能刷新速度,从而造成了伺服电机的停顿
------------------…
--------------------------------------------------------------------------------------------
FX1n直接发脉冲,没用定位模块

网友A:
相同主题请勿重复发帖,集中讨论更能发挥大家的才智,以下内容转自已删除的雷同主题帖的网友回复内容:
船长的爸爸: (2007-11-24 11:55: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修改] [删除]

--------------------------------------------------------------------------------
    我建议你采用Masterdrives MC或S120来实现,采用MasterDrives MC实现时,用F01功能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都可以实现定位时变速(相对定位时采用Override实现),用自由功能块只有绝对定位可以实现中间变速;采用S120时没有限制,都可以实现中间变速。
如果你敢兴趣请访问http://www.bjautogo.com,有很多相关的资料提供下载,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做出一套比较合理的方案!

ASDE: (2007-11-24 13:08: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修改] [删除]

--------------------------------------------------------------------------------
    楼上的大牛,FM354可以实现吗?

ASDE[/b]: (2007-11-24 16:19: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修改] [删除]

--------------------------------------------------------------------------------
      下面引用由船长的爸爸在 2007-11-24 11:55:00 发表的内容:
  我建议你采用Masterdrives MC或S120来实现,采用MasterDrives MC实现时,用F01功能绝对定位和相…
--------------------------------------------------------------------------------------------
但是你在北京啊

zlzxw[/b]: (2007-11-24 22:49: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修改] [删除]

--------------------------------------------------------------------------------
    Masterdrives MC  ,s120 是执行系统,是驱动和电机。

不用轴控模块,用dp吗?

网友A:
“运动的过程中速度要能和某个值成正比实时变化”———其中的“某个值”来自何处,是某种虚轴指令,还是某个实轴的实际状态?

“用三菱伺服中途变速时,驱动指令必须有断点才能刷新速度,从而造成了伺服电机的停顿,”———估计是原系统的加减速只能在段内完成,无法跨段执行,所以不能连续运行。

网友C:
相信LZ一定是特别钟情于PLC,这种控制为啥不用运动控制卡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11-25 21:49:00 发表的内容:
  相同主题请勿重复发帖,集中讨论更能发挥大家的才智,以下内容转自已删除的雷同主题帖的网…
--------------------------------------------------------------------------------------------
多谢编辑...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11-25 21:50:00 发表的内容:
  “运动的过程中速度要能和某个值成正比实时变化”———其中的“某个值”来自何处,是某种虚轴指令,还是某…
--------------------------------------------------------------------------------------------

就是伺服带动旋转的锯片去切割工件,由于工件各部分厚度的不同,
所以伺服进给的速度要随锯片的转速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用三菱伺服中途变速时,驱动指令必须有断点才能刷新速度,从而造成了伺服电机的停顿,”———估计是原系统的加减速只能在段内完成,无法跨段执行,所以不能连续运行。 ------------------------------------------------------------ 的确如此

楼主:
相信LZ一定是特别钟情于PLC,这种控制为啥不用运动控制卡呢?

-------------------------------------------------------
以后会考虑的

网友A:
“就是伺服带动旋转的锯片去切割工件,由于工件各部分厚度的不同,所以伺服进给的速度要随锯片的转速的变化而变化.”———如何感知工件的厚薄变化,实测?编程? 锯片速度相应的该如何改变?

目前有不少运控卡已可以实现跨段加减速,研华最近就新推了一款。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11-26 8:52:00 发表的内容:
  “就是伺服带动旋转的锯片去切割工件,由于工件各部分厚度的不同,所以伺服进给的速度要随锯片的转速的变化而…
--------------------------------------------------------------------------------------------

没那么复杂啊,我们只要锯片的转速和伺服进给的速度成正比,它碰到
厚的地方自然就会慢撒,我门只要做到这个功能,意思一下就行了.
提高生产效率和保护锯片的寿命
好象三菱1PG就可以做到
板卡我们暂时不考虑

楼主:
就是不知道三菱1PG的跟随性怎样,要试试才知道了

楼主:
我看了一下三菱Q系列的QD75定位模块都需要0.1S才能刷新一次速度,
还不包括加减速时间,估计只有模拟量控制的伺服才能比较及时的更新速度了

网友B:
我看了一下三菱Q系列的QD75定位模块都需要0.1S才能刷新一次速度。
===========================================================
你需要时时刻刻都改变速度吗?
0.1s还不够吗?

QD75的功能已经是不错了,你用fx1n当然不行。

你需要控制的到底是速度还是位置,要是速度的话你可以是模拟输出模块工作在速度模式,到了限定位置停止就行了。

plc平台有一种选择是用omron的mc模块,模拟电压输出,编码器脉冲反馈,看看行不行。

plc平台还有一种选择是motion cpu 。siemens的315t ,317t。
三菱q172 ,q173 等。

楼主:
下面引用由zlzxw在 2007-11-26 19:29:00 发表的内容:

我看了一下三菱Q系列的QD75定位模块都需要0.1S才能刷新一次速度。
=========================…
--------------------------------------------------------------------------------------------
我需要实时变速,在两点间往复运动,多次运动后这两点的位置
不能跑掉.
其实我也想过工作在速度模式,用编码器记录位置

QD75当然应该够用了,我们的要求也不是非常高,哄哄客户就行了啊

网友D:
有图片没.具体一些.

网友A:
“哄哄客户就行了啊”———悠着点儿,公然这么说不好吧?!

带运控模块的PLC,成本也不低,性能还显得差强人意,不如自己做专用控制器。

网友E:
请问楼主精度及速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F(2011-07-23):
随动伺服。很多开放的运动控制器就有此功能。这是伺服运动控制最底层的东西。关键它是不是开放了能给用户使用。
在底层,控制器内部有一个伺服指令寄存器。如果能实时地改变这个寄存器,就能实现你需要的功能了。

网友G:
这个要求西门子的200已经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