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与STEP7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1-24):
它们有什么异同点?

网友A:
他們根本就沒有共通點,也沒喲可比較性。
Step7是PLC的編程軟体,而Wincc是HMI的軟体,不一樣的產品哦。

网友B:
Step7是PLC编程软件,Wincc是组态软件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等于问PLC和HMI是不是同种东西!

网友D:
lz你太有才了

网友E:
都是西门子的,Step7是PLC编程软件,Wincc是组态软件,
当然,有的公司(DCS)上位与下位用一个软件

网友F:
step7是编程软件,而wincc是组态画面的

网友G:
猪和苍蝇有什么区别?

网友(2007-12-24):
挺搞笑的,楼主是不是看我们太累了,让我们活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