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做一个dop与电脑的传输线

楼主(2007-11-24):
原来的usb线 和说明书都让同事拿走了
现在想做一个串行口的传输线 不知道 公的 母的 引脚怎么接

网友A:
随便找一根就可以,还费拿事干吗呀.只不过一端扁口一端小方口.

网友B:
很简单的线.

网友C:
2-3;3-2;5-5;7-8;8-7

网友D:
呵呵;
找买的时候的代理商要一条就行了;

网友E:
USB直接到电脑市场上买一个就行了。
串口的就是上面的做法。

网友E:
USB的线直接到电脑市场上买一条就可以了
串口的就是上面兄弟的做法。

网友F:
USB接口的打印机线也行的。

网友G(2008-07-12):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看后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