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为什么输出频率不稳定

楼主(2007-11-24):
最近做一台牵引机,带轮传动的,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速度,当采用矢量控制输出的时候,发现输出频率不稳定,而采用V/F控制输出稳定,在两种控制下牵引机负载很轻,为什么在矢量控制的时候回速度回产生波动,

网友A:
是开环控制吧.

网友B:
矢量控制时必须做电机自整定,你做一下试机,问题有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C:
带轮传动的原因!

网友D:
矢量控制时必须做电机自整定,所谓自整定,就是自学习,说的白一点,就是让变频认识电机是个什么样,如转子阻抗、定子阻抗等等,按说明书的要求,将所有电机的参数,全部输入到变频器。

楼主:
哦,那我试以下,当时考虑自整定要电机脱开麻烦,所以偷个懒。
不过设备负载比较轻,使用V/F控制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还有刘志斌老师说的带轮传动的问题,我觉得变频器本身就有恒速功能,就说因为设计安装等问题导致传动不均匀,但对速度应该没多大影响吧,请指教

网友C:
1、传动不均匀,就意味着力矩时大时小,力矩自动控制系统自动调节的结果就是减小或增大转差,即频率时小时大;
2、还是上边几位网友说的对,首先要完成电机自整定过程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