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程序中的模拟量怎么传送到WINCC中?

楼主(2007-11-24):
S7程序中的模拟量怎么传送到WINCC中?为什么选择符号表中的模拟量点击右键选择操作员监视和控制老是不行呢,说是不支持这种类型的符号!而bool量则可以,通过AS-OS传出到WINCC项目中!

网友A:
在设置与PLC通道下建立相关的变量,(注意类型哦),比如说想显示其值,那么就找到输入输出框,连接变量就可以了。